[求助] 芯片wafer减薄还和划片槽的宽度有关系?

楼主(2023-08-30):
如题,是否wafer 磨得越薄,芯片得划片槽宽度可以越小。

网友A:
没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多大关系

今天看到一张图片,好像是这个意思,不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一张图片,好像是这个意思,不确定。

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一张图片,好像是这个意思,不确定。

为什么是这个数据,现在都是60um居多,你这个图片里没有一个能达到60um水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到一张图片,好像是这个意思,不确定。

这个表格应该是考虑了刀具寿命的建议值。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网友(2023-11-25):
切割道宽度越小,圆片划开使用刀具的长度跟宽度也会比较短跟窄
所以才要wafer厚度薄点,不然太厚,很快就要换新的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