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俩个模块之间多大的压差,需要增加level shift?

楼主(2023-08-30):
问题如题,俩个模块之间出现多大的压差需要增加level shift?level shift插入有什么要求?见过俩个不同电源域,电压相同,之间还插了level shift,而且也提供了这种level shift。

网友A:
主要考虑3点:(1) 占空比;(2)漏电; (3)不定态。  电压就算相同但可能存在电源掉电的情况,会有漏电。

网友B:
主要还是考虑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考虑3点:(1) 占空比;(2)漏电; (3)不定态。  电压就算相同但可能存在电源掉电的情况,会有漏电。 ...

这个电源掉电和不定态可以插入isolation cell来隔离,占空比这个没想明白有什么影响。
我知道level shift插入可能和mos管的开启电压有关系,但是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关系。
同电压插level shift 感觉可能是和esd相关,本身可能并不是为了转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考虑漏电

漏电这个是指亚稳态吗?

这个可以通过isolation cell隔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