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噪声整形SAR,比较器噪声影响

楼主(2023-08-30):
最近在做噪声整形SAR,按理说比较器噪声会被整形掉,对最终结果影响不大

但是现在噪声跑下来,掉了大概0.5bit(一个是理想比较器,一个是实际比较器结果)
有无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蹲一个大佬的回答,之前发现用线性传递模型估计比较器噪声不太准

网友:
实际比较器的噪声是多少

网友(2024-12-16):
你好前辈,请问您找到原因了吗,我最近也在做噪声整形SAR ADC,用的double tail结构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能指教一下吗,谢谢。

网友:
前辈请问您解决问题了吗,最近也在做噪声整形SAR ADC遇到了相同的问题,用的double tail结构比理想比较器掉了1 bit,能指教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