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题目是不是出错了?怎么做不出来?

楼主(2023-08-30):
第一题这么做对吗?

第二题始终有vcom存在啊?怎么直接求VOUT/VIN呢?还是什么特殊电路?

网友:
第二题确实不太严谨,幅频相频曲线、传递函数要考虑小信号(LTI系统)。交流小信号Vcom就是交流地了。他应该写小写小下标好点

网友:
7题是要求Vout的稳态值随Vin的变化,而非瞬态变化(随时间变化).
横轴为Vin,Vin在[-VDD, VDD]内,Vout是过原点的直线,斜率为1,其余Vout=VDD

网友:
单电源供电情况, [0,VDD]内Vout=Vin, Vin<0时Vout=0, Vin>VDD时Vout=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