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翻转操作

楼主(2023-08-30):
请教一个问题,同时选中多个器件进行各自本身左右翻转而非所选中的所有器件整体进行左右翻转,这个如何操作呀?我记得之前看到过一个帖子有个这样的开关,但是记不清在哪了,请大佬赐教

网友A:
option——>editor——>Rotate Around Combine Center勾掉好像就行,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option——>editor——>Rotate Around Combine Center勾上好像就行,你试试

非常感谢,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editor——>Rotate Around Combine Center勾上好像就行,你试试

好像不是这个呀,这个还是进行了整体的翻转,我需要的是各自以自己的中心点为中心进行翻转,每个器件位置不变,只是同时选择了多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这个呀,这个还是进行了整体的翻转,我需要的是各自以自己的中心点为中心进行翻转,每个器件位置 ...

把这个下面的Flip Around Combind Center 取消勾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下面的Flip Around Combind Center 取消勾选就行

是的,可以了,谢谢!那可以再请教一下楼上回复的Rotate Around Combined Center是控制什么的呀,好像容易混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下面的Flip Around Combind Center 取消勾选就行

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了,谢谢!那可以再请教一下楼上回复的Rotate Around Combined Center是控制什么的呀,好像容易 ...

好像是控制整体旋转的Rotate,我也是看到楼上的回复自己试出来的,感谢楼上的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控制整体旋转的Rotate,我也是看到楼上的回复自己试出来的,感谢楼上的朋友。
...

好的,感谢大家!

网友:
学到了 学到了 谢谢

网友(2023-10-12):
可以设置快捷键的,不会的话讨论区也有很多分享的,可以看看。

网友(2023-12-20):
引用 楼主:
是的,可以了,谢谢!那可以再请教一下楼上回复的Rotate Around Combined Center是控制什么的呀,好像容易 ...

勾选它,左右上下翻转就是整体翻转,不勾,就是,各自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