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at speed下的ICG控制

楼主(2023-08-30):
ICG的TE端连接scanenable,EN端仍然被func控制,从波形可以看出,当scan enable拉低时,若此时func控制的EN为低, ICG不透明,capture时钟无法穿过ICG,导致没有capture时钟,无法捕获正确的数据,这个问题改怎么解决

网友A:
将TE拉到Test_Mode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TE拉到Test_Mode上呢

这样的话覆盖率不就降低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TE拉到Test_Mode上呢

TE拉到Test_Mode上面对覆盖率就会有损失,还有别的方法处理吗?

网友:
插个test point让capture的时候TE可以为1

网友(2024-01-30):
我发现我做的也是这样,TE接的scan_en,但是会有一些pattern在capture的时候让icg的EN端为1,从而保证clock通过,不知道TE直接连scan_en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