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对电阻进行匹配

楼主(2023-08-30):
电路图中的有几个电阻尺寸大小相同的,但是数量不同,在layout中对其进行匹配时,应该怎么匹配

网友:
问电路怎么配,电路说匹配性高就叉指匹配,不高就随便放

网友A:
最麻烦就是拆开来匹配,连线巨麻烦。简单就挨堆放,连线简单。

网友:
问电路怎么配,电路说匹配性高就叉指匹配,不高就随便放。
放完电阻两边加dum电阻。

网友B:
首先R0和R5尺寸一样,且各一个,就左右摆放然后两边加dummy电阻就行了;R8和R7尺寸一样,很明显R8两端短接掉了啊,应该是电路作一个预备电阻作用吧就没什么匹配要求啊同一个电阻

网友:
把少的用叉指法插到多的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麻烦就是拆开来匹配,连线巨麻烦。简单就挨堆放,连线简单。

请问当需要拆开电阻应该怎么拆开才能保证在跑lvs时不报器件数量不对应等一些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R0和R5尺寸一样,且各一个,就左右摆放然后两边加dummy电阻就行了;R8和R7尺寸一样,很明显R8两端短接 ...

R0和R5都是并联的电阻,如果加dummy的话,是加尺寸相同的串联dummy电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当需要拆开电阻应该怎么拆开才能保证在跑lvs时不报器件数量不对应等一些错呢
...

如果你把电阻拆开成一个一个的,最好先选中所有重新bind对应的电路器件,这样子也方便你自己匹配。然后你说的数量问题可能是要注意电阻的串联和并联把,你是从电路直接调用出来的应该是不会有数量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0和R5都是并联的电阻,如果加dummy的话,是加尺寸相同的串联dummy电阻吗

只有一个电阻的时候不存在并联串联,加的dummy当然是两端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