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OS电路的小信号模型

楼主(2023-08-30):
在学习拉扎维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电路都是用小信号的参数去表征的,于是产生了一个疑问,比如当用一个运放去驱动一个MOS管子的栅极(比如共源极),那么此时这个管子上的栅源电压不应该会变化很大吗,那么此时(这个共源极的管子)还能用小信号参数吗,貌似书上和视频里面都默认可以用

网友:
可以用,但是不够准确。物理变化过程是可以表征到,但是具体结果数值会有差异。

网友:
用运放去驱动MOS的栅极 这不就是LDO吗  你去看下LDO的原理解释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