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简单的反相器搭建的振荡器不起震荡,求解

楼主(2023-08-30):
振荡器结构参考于该链接:两种高频CMOS压控振荡器的设计与研究 - 电子工程世界(EEWORLD)

按照文档的电路结构搭建了如下电路图:
但是对VB从0-1.8v扫描,一直没有起振现象,故发此贴求助

网友A:
1. 反相器之间居然没有连接
2. 每一级最好都一样,接VB管子
3. 要不用5级试试
4. 试一试把电源设置为从0跳到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反相器之间居然没有连接
2. 每一级最好都一样,接VB管子
3. 要不用5级试试

好的,谢谢,我看了半天都没看出结构不一样,结果反相器没连接

网友:
比我还离谱的居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