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书上三级运放的密勒补偿

楼主(2023-08-30):
图一中Cc电容两端的极性是相同的,会不会构成正反馈啊?图二中书上还特地说了需要一个非倒相放大器。那么图一的电路是否有问题呢?求各位大佬解答。

楼主:
已解决,它真的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它真的有问题

楼主是搭了电路确认它有问题的吗,这个帖子发现书上的错误挺有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搭了电路确认它有问题的吗,这个帖子发现书上的错误挺有意义的

没有,我也是请教其他人。想用密勒嵌套补偿就得像图二那样,第二级采用同相放大。关于这个多级放大器的频率补偿的拓扑结构可以看看这个文章
https://zhuanlan.zhihu.com/p/576052442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我也是请教其他人。想用密勒嵌套补偿就得像图二那样,第二级采用同相放大。关于这个多级放大器的频 ...

ok,感谢回复

网友B:
lz 左上角的图确实有问题,它想用单端电路示意一下(示意图中应该加一个增益为-1的buffer),极性确实搞错了
下面那张bipolar的电路就是对的,因为里面有差分结构,Cc有地方接。

不过遇到miller补偿电容两端极性相同,不一一定真有错,我在做带宽几GHz运放时,经常会接一个两端极性相同的miller cap,为了和两端极性相反的millercap做抵消。在某些场合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左上角的图确实有问题,它想用单端电路示意一下(示意图中应该加一个增益为-1的buffer),极性确实搞错 ...

感谢解答,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细说一下这个抵消原理吗?想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细说一下这个抵消原理吗?想学习一下

比如下面的电路,如果C2=C1  (C1一部分是寄生Cgd) 可以消除miller效应的影响
如果C2>C1会出现复数极点,可以在带内产生频率-幅度响应的peak,帮助提升性能。

(miller效应 C2*A     C1*(-A)   一正一负可以抵消,可以理解为容性和感性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下面的电路,如果C2=C1  (C1一部分是寄生Cgd) 可以消除miller效应的影响
如果C2>C1会出现复数极点 ...

受教受教,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下面的电路,如果C2=C1  (C1一部分是寄生Cgd) 可以消除miller效应的影响
如果C2>C1会出现复数极点 ...

大佬,不好意思,再问一下,如果我C1、C2在前端的密勒电容相互抵消了,那不就失去了频率补偿的作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下面的电路,如果C2=C1  (C1一部分是寄生Cgd) 可以消除miller效应的影响
如果C2>C1会出现复数极点 ...

大佬,方便的话可以发一篇参考文献吗?诚心求教,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不好意思,再问一下,如果我C1、C2在前端的密勒电容相互抵消了,那不就失去了频率补偿的作用了吗? ...

是的  高速运放不用miller补偿(电容大,功耗太大)  用前馈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高速运放不用miller补偿(电容大,功耗太大)  用前馈补偿

感谢您的解答!受教受教!

网友(2025-11-04):
引用 网友B:
lz 左上角的图确实有问题,它想用单端电路示意一下(示意图中应该加一个增益为-1的buffer),极性确实搞错 ...

大佬,你说的有相关文献吗?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