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数模仿真如何将模拟输出电压/电流转为数字信号

楼主(2023-08-31):
RT,有没有什么模块能够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如果没有这种模块,那有些什么方法能够将模拟信号转为数字信号呢。先提前感谢回复的大神们

网友:
可以用施密特触发器

网友A:
ahdlLib里有用veriloga写好的理想ADC

网友B:
在config中可以设置thresh. 具体手册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ahdlLib里有用veriloga写好的理想ADC

正是使用了ahdllib的理想8bit adc,后面是接了自己做的dac模块,自己用verilog编写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无法被转换,用adel仿真adc输出端口得到的是电压值。我也很困惑,无法仿真,查看log说是探针无法正常放置。
然后重新建立新cell,测试verilog模块,尝试用的是自带库的vbit输入,但没有效果,adel倒是可以正常仿真,查看verilog输出则是没有结果和高阻。第一次进行数模仿真,也没有找到很好的教程,希望各位大佬多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config中可以设置thresh. 具体手册里有

不好意思,我想再问问具体如何设置,我搜索了cadence help中的关键词以及creating configurations的部分没有找到相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