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Hspice中MOS晶体管的调用问题吗?

楼主(2023-08-31):
在跑简单环振的瞬态分析时,出了MOS晶体管不识别的问题,之前在晶体管前面加上X就可以通过仿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不管用了,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Init: read install configuration file: /home/eda/synopsys/hspice/k-2015.06/hspice/meta.cfg
  **warning** (/home/user/lib/UMK55/UMK55FDK/Models/Hspice/eflash55n_rf_vaeb.lib:6689) Parameter name is not defined in .param. Please enter parameter variable with their respective value/expression.

**warning**  runlvl smaller than 5, reset to 5 when accurate turned on
  **warning** (RO_3_R_1.sp:31) Global net name, "gnd", in subckt pin list. The pin will be connected to the local net. Recommend to not use global net names in subckt pin lists.
  **error** (RO_3_R_1.sp:33) Definition of model/subckt "p_12_lprvt" is not found for the element "mpm0". Please specify a defined model/subckt name.
  **error** (RO_3_R_1.sp:34) Definition of model/subckt "n_12_lprvt" is not found for the element "mnm0". Please specify a defined model/subckt name.
  **error** (RO_3_R_1.sp:62) Definition of model/subckt "n_12_lprvt" is not found for the element "x1.xmnm0". Please specify a defined model/subckt name.

**warning**  runlvl smaller than 5, reset to 5 when accurate turned on

          ***** job aborted

网友(2024-09-18):
解决了m

网友:
模型是子电路形式给出来的,网表中MOS器件的首字母改成X就可以了。通常模型里有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