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怎么更改cell在电路图中显示的信息

楼主(2023-08-31):
请问怎么设置可以不显示最后一行preSetOption: Preset1

网友A:
选中cell 按“q"键,把对应的preSetOption 的display 改成 o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cell 按“q"键,把对应的preSetOption 的display 改成 off

这里全都是off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全都是off的呀

看一下 modify 呢

实在不行的话就去CDF 里面看看

网友A:
ciw-->tools->cdf-> 选cell 找到tsmcN40

网友:
对器件右键-Annotations-Setup,把cdsParam(5)的√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w-->tools->cdf-> 选cell 找到tsmcN40

谢谢!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