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L时怎么让管子按照电路的大概位置摆放

楼主(2023-08-31):
如标题,XL时怎么让管子按照电路的大概位置摆放?

网友:
Place as in schematic

网友A:
我尝试了一下,器件导入layout后,按这个选项没什么变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尝试了一下,器件导入layout后,按这个选项没什么变化呢

那是因为导出来的时候已经按sch摆放了

楼主:
学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