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仪用放大器失调仿真

楼主(2023-08-31):
仪用放大器我单独把一个运放接单位增益,仿真出来中心值700uV的失调电压,但我接在一起两个输入端给一样的共模点,失调看两个输出端的差值(理想状态下应该为零,),然后跑MC,出来的结果中心值μ为180mV,Z最大都标到600mV,这种结果是不是太离谱,求大佬告知我的仿真方法是否正确,很是感谢

网友A:
失调要等效到输入端,还需要除以增益;mV级别的input-refered offset是正常的,如果没有针对失调的专门电路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调要等效到输入端,还需要除以增益;mV级别的input-refered offset是正常的,如果没有针对失调的专门电路 ...

奥明白了,那就是失调也被放大了?因为我自己理解,我在输入端只给了共模点,没有小信号,那么输出端也是相减也应该得到零。问别人,也有人说不用除增益,给我也搞得混乱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调要等效到输入端,还需要除以增益;mV级别的input-refered offset是正常的,如果没有针对失调的专门电路 ...

还有一个问题,这种结构的整体共模抑制比,该如何测,类似差分那种吗?我给了差分那种激励感觉结果不太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这种结构的整体共模抑制比,该如何测,类似差分那种吗?我给了差分那种激励感觉结果不太对 ...

MC下再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