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负载的共源级电路ac仿真

楼主(2023-08-31):
最近在用virtuoso做一个电阻负载的共源级电路ac仿真,看一下电路的幅频特性。经过理论计算,电路应该有一个极点和一个零点,仿真得出的零点和低频极点的频率与计算一致,但是仿真又额外显示出了相当于低频极点100000倍频率的高频极点(大约是160THz),不知道这个高频极点怎么出来的?求教各位大佬

网友:
会不会是Gate电阻的影响

网友:
160Thz,也不是你的关心范围,一般我就不去研究了,高频情况下寄生效应会更加明显,突然多出来零点或者极点很正常,但是要去细究,就有点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