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bandgap的DC仿真和瞬态仿真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3-08-31):
搭建了一个低压带隙,DC仿真时,工作点都正常,Vbg=0.8V,但在进行瞬态仿真时,工作点异常,Vbg=vdd, 并且运放的两个输入端VN VP相差较大,请问是为什么啊,温漂大概是18ppm/℃,进行stb仿真,PM=78℃,Av=99dB.

DC

DC

tran

tran

楼主:
顶顶!!新手小白,实在不懂为什么

网友A:
problem with ref current for amp(M8-M9-M10M11-M12-M13) you need better startup for this circuit, just quik test, add resistor  drain of M8->GND say 1M.

网友B:
我感觉像是M17和M18的尺寸不合适,导致在上电的过程中,M19的Gate一直是个比较高的电平
你尝试确认一下,是不是偏置电流都没有起来
再尝试一下增加M17和M18的L,看有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像是M17和M18的尺寸不合适,导致在上电的过程中,M19的Gate一直是个比较高的电平
你尝试确认一下,是 ...

我将M17 M18的L调大后,M19的栅压是降下来了,但是运放的VN VP两端仍然相差很大 没有变化,瞬态仿真时,VBG仍然约为vdd。 我将启动电路断开,重新仿tran,仍然是这个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blem with ref current for amp(M8-M9-M10M11-M12-M13) you need better startup for this circuit, jus ...

不好意思啊,我没有理解,我的参考电流不是由R0产生的嘛?仿DC时能得到我预设定的1uA, 但是进行瞬态仿真时,就有问题

网友:
你运放的偏置电路瞬态仿真电流是正常的么,不正常就换个启动电路试试

网友:
如果你确保你的DC没问题,只是瞬态有问题,那你看一下你的启动电路工作正不正常

网友:
你启动电路那里是VCC减去两个VGS再减去一个VGS,你看看你这个电压余量够不够把你的NM19打开

楼主:
我按照大家的方法,增加了M17 和M18的L ,调整NM19的余量,但是很奇怪,M17和M18的W/L是6u/4u时,瞬态仿真正常,W/L是3u/2u时,瞬态不正常,这是为什么啊,宽长比不变的话,17 18的阻值1/gm就不会变啊,怎么差别这么多啊,小弟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