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拉扎维的关于“电容自举”

楼主(2023-08-31):
拉扎维这里的Cgs自举,“自举”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Vgs不变,即Cgs两端电压不变

网友:
gate端输入ΔV的变化由于源跟随器完全转化为source端电压的变化,也就是说Cgs两端没有电压变化,看起来就像是MOS自身的CGS给两端电压举起来了,所以叫它自举电容。

网友:
就是说虽然Cgs两端存在一个压降Vgs,但是由于他是一个电容,没有电压变化的话,是不会有电流的,源随器保证了Cgs两端的电压Vgs保持恒定,所以Cgs上不存在电流,因此Z=无穷大

网友:
电容两端电压差不变,没有电流通过,视为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