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偏置求教

楼主(2023-08-31):
向各位大佬求教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
这是一个带gm-boosting的LDO 原理可参考这篇文章

网友:
运放的输出点为net019,运放迫使net022点电压等于vref电压,因此可以确定流经R1的电流。该电流作为参考电流流经T13,T14复制该电流,进而作为参考电流偏置T15~T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