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tstrap

楼主(2023-08-31):
有佬帮忙讲解一下,该图栅压自举开关的左边电荷泵(T1,T2,C1,C2,两个反相器)是怎么工作的吗?

楼主:
发错内容了,怎么删不了?

网友A:
你随便找一个电荷的文章, 或者设个初始电压, 按照phiS 画个理想波形,就能明白了

楼主:
这个是我画的左边电荷泵电路的仿真波形,绿线T0_S代表晶体管T0的源级电压,INV1_OUT代表第一个反相器的输出电压。T0_S为什么在CLK低电平时没有上升到近2VDD呢?对电容的工作也不明白,希望能解惑[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随便找一个电荷的文章, 或者设个初始电压, 按照phiS 画个理想波形,就能明白了 ...

学无止境呜,我看不懂佬给我的金言,电荷的文章是指电容吗?我确实对电容充放电那些迷糊,phiS是什么意思?我没搜到它的意思,望佬再给我一次机会[抱大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无止境呜,我看不懂佬给我的金言,电荷的文章是指电容吗?我确实对电容充放电那些迷糊,phiS是什么意思 ...

phiS就是ΦS啊,时钟信号,电荷应该打掉了一个泵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画的左边电荷泵电路的仿真波形,绿线T0_S代表晶体管T0的源级电压,INV1_OUT代表第一个反相器的输 ...

理论上左右是完全对称的,但需要考虑寄生电容的影响,这里应该是驱动的栅电容的影响导致的,可以适当增大电容来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iS就是ΦS啊,时钟信号,电荷应该打掉了一个泵字

尴尬,,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左右是完全对称的,但需要考虑寄生电容的影响,这里应该是驱动的栅电容的影响导致的,可以适当增大 ...

C1增大5倍,CLK为高电平时,INV1_OUT的波形不是低电平,从几百mV缓慢放电至低电平,T0_S有几十mV的上升,但左右两侧电压仍不对称。

C2增大2倍~5倍,甚至更高,波形几乎无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C1增大5倍,CLK为高电平时,INV1_OUT的波形不是低电平,从几百mV缓慢放电至低电平,T0_S有几十mV的上升, ...

你单独跑一下CP电路看一下是否对称,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