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dgen的布局用法

楼主(2023-09-01):
modgen的简单用法,欢迎大佬们补充

3

网友A:
你好,我想开始布线,但会出现这个报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想开始布线,但会出现这个报错,是为什么?

我看是什么金属层的问题,是不是你在连线时没定义用哪层金属去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是什么金属层的问题,是不是你在连线时没定义用哪层金属去连接

只要一点这个按钮,就会报错,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的环境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一点这个按钮,就会报错,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的环境有关?

你试试那个下面的按钮会不会出现报错,上面是多根线,下面是单根好像

楼主:
兄弟,一个帖子水两次还不下载你是第一人吧

网友:
有收获的

网友(2023-10-11):
下载从未停止,学习从未开始

网友B(2024-01-18):
引用 网友A:
只要一点这个按钮,就会报错,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的环境有关?

好兄弟这个解决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兄弟这个解决了么

不行,应该跟我的virtuoso版本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应该跟我的virtuoso版本有关

好的吧 我的也不行 我是6.1.7的版本

网友C(2025-01-08):
请问左边那一列按钮有什么方法可以调出来嘛?我压根没有那一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左边那一列按钮有什么方法可以调出来嘛?我压根没有那一列

上面工具栏右键,然后Toolbars再把下面的Modgen Routing勾选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工具栏右键,然后Toolbars再把下面的Modgen Routing勾选上

customize里面可以定义工具栏,但是无法调出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工具栏右键,然后Toolbars再把下面的Modgen Routing勾选上

发现是版本问题但是进行第三步布线的时候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