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千万不要忽略PCB设计中线宽线距的重要性

楼主(2023-09-01):
想要做好PCB设计,除了整体的布线布局外,线宽线距的规则也非常重要,因为线宽线距决定着电路板的性能和稳定性。所以本篇以RK3588为例,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PCB线宽线距的通用设计规则。
要注意的是,布线之前须把软件默认设置选项设置好,并打开DRC检测开关。布线建议打开5mil格点,等长时可根据情况设置1mil格点。

PCB布线线宽
布线首先应满足工厂加工能力,首先向客户确认生产厂家,确认其生产能力,如下图所示,如客户无要求,线宽参考阻抗设计模板。

阻抗模板,根据客户提供的板厚及层数要求,选择合适阻抗模型,布线线宽按阻抗模型内计算的宽度进行设置,常见阻抗为单端50Ω,差分90Ω、100Ω等,注意天线50R信号是否应该考虑隔层参考,常见PCB的层叠见下图。

如下图所示,布线线宽需要满足载流能力。一般情况下,可以基于经验、考虑布线余量,可以按照:温升在10°C,对于铜厚1OZ,20MIL线宽过载电流1A;铜厚0.5OZ,40MIL线宽过载电流1A来进行电源线宽设计。

常规设计线宽应尽量控制在4MIL以上,此线宽能满足大部分PCB生产厂家加工能力。对于部分不需要控制阻抗的设计(大部分为2层板设计),保证线宽在8mil以上,减少PCB的生产加工成本。
布线应考虑所在层铜厚设置,如2OZ尽量设计在6mil以上,铜厚越厚,线宽越宽,对不常见铜厚设计,可咨询生产厂家的加工要求。
0.5mm、0.65mm间距BGA设计可在部分区域使用3.5mil线宽设计(可设计区域规则管控)。
HDI板设计可选择3mil线宽设计,低于3mil设计必须向客户确认加工工厂的生产能力,部分厂家生产能力为2mil。线宽越细,加工成本增加,加工周期延长。
模拟信号(如音视频信号)须加粗处理,一般处理为15mil线宽,如空间限制,应控制在8mil以上线宽。
射频信号应加粗处理,隔层参考,阻抗控制50。射频信号应处理在表层,避免处理到内层,尽量避免打孔换层处理。射频信号须包地处理,参考层尽量参考GND铜皮。

PCB布线线距
布线首先应满足工厂加工能力,线距应满足工厂生产能力,一般控制在4mil以上;0.5mm、0.65mm间距BGA设计可在部分区域使用3.5mil线距设计,HDI可选择3mil线距设计,低于3mil设计必须向客户确认加工工厂的生产能力,部分厂家生产能力为2mil(可设计区域规则管控)。
线距规则设计之前须考虑设计的铜厚要求,1OZ尽量保持4mil以上距离,2OZ尽量保持6mil以上距离。
关于差分信号对内的距离设计,应该按照阻抗的要求,合理设置其相应的距离。
布线应远离板框位置,尽量保持板框位置能包地打GND孔,保持信号离板边40mil以上距离。
电源层信号比GND层内缩10mil以上距离。电源与电源铜皮宽度应保持10mil以上距离,部分IC(如BGA)因间距较小,可适当调整其距离,设置到6mil以上(可设计区域规则管控)。
重要信号,如时钟、差分、模拟信号等,须满足3W距离或者包地处理。线与线之间的距离保持3倍线宽。是为了减少线间串扰,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如果线中心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则可保持70%的线间电场不互相干扰,称为3W规则,如下图所示。

相邻层信号避免平行布线,走线方向成正交结构,以减少不必要的层间窜扰,如下图为垂直与平行走线。

布线在表层时,应远离定位孔,距离保持在1mm以上,以防安装时出现短路或者安装应力产生的线路撕裂导致开路,如下图为螺丝孔的避空区域。

电源层平面分割应注意一个电源平面不要分割的太碎,一个电源平面内处理的电源尽量不要超过5个电源信号,最好控制在3个电源信号以内,以保证载流能力及规避相邻层信号跨分割风险,如下图所示。

电源平面分割要尽量保持规则,不允许有细长条及哑铃形分割,避免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情况,并根据电源铜皮最窄处宽度计算其载流能,如下图为电源平面的哑铃形分割。

智能检测PCB线宽线距
设计完PCB后,一定要做分析检查,才能让生产更顺利,布局布线的分析点很多,这里推荐一款可以一键智能检测PCB最小线宽线距的工具:华秋DFM软件,只需上传PCB/Gerber文件后,点击一键DFM分析,即可根据生产的工艺参数对设计的PCB板进行可制造性分析。
华秋DFM软件是国内首款免费PCB可制造性和装配分析软件,拥有300万+元件库,可轻松高效完成装配分析。其PCB裸板的分析功能,开发了19大项,52细项检查规则,PCBA组装的分析功能,开发了10大项,234细项检查规则。
基本可涵盖所有可能发生的制造性问题,能帮助设计工程师在生产前检查出可制造性问题,且能够满足工程师需要的多种场景,将产品研制的迭代次数降到最低,减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