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通过Contact孔径判断tech 节点?

楼主(2023-09-01):
如题,反向电路时如何通过Contact孔径判断tech 节点?

网友:
双极工艺通过ct孔判断特征尺寸吧

网友:
双极就是通过孔径定义特征尺寸的,CMOS嘛,反正栅要包孔,特征尺寸大概就是孔往外扩一点吧。

网友:
IOO是啥
双极工艺不太了解。
假设是想通过反向切片来判断制程节点,那平面工艺和FinFET工艺判断标准应该不一样。
平面工艺一般都是以栅极尺寸定义制程的,所以如果切出来minimum gate length是28左右,可以认为是28nm制程。
对于FinFET就没这么容易了,因为每家定义节点的时候不一定有对应的物理尺寸,这个时候需要综合很多因素考量。

一家之言,还请大佬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