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siliconsmart工具K库遇到的Error,请教大佬们

楼主(2023-09-01):
    我最近在用siliconsmart工具进行K库,版本是T-2022.03 for linux64 -Feb 17,我自己做了一个inv_cell,lib库里没有它的delay和timing信息,用pex得到了寄生网表.pex.netlist,准备了tsmc22nm的ref_lib,以及spice model文件xxx.il的格式。文件.inst是仿照其他的inveter改的,配置了configure.tcl,run的始终报错报错,debug很困惑,请教一下K库的大佬们。
生成不了.gz的压缩文件,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option设置问题,还是哪里搞错了?
我用这个寄生网表
########################
simulator选择的是: set simulator finesim_embedded
                              set simulator_cmd {hspice -i input_deck -o listing_file}
                              set simulator_options {
                                    "common.finesim_embedded:finesim_output=tr0 finesim_mode=spicehd probe=1 finesim_method=gear measdgt=7"
                                    "leakage,finesim:finesim_method=gear"
                               }

楼主:
快崩溃了都,debug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A(2023-10-09):
请问silicon smart软件这么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silicon smart软件这么找到的?

找公司的IT帮忙装上siliconsamrt即可。

网友(2024-01-17):
看起来是仿真错误,说明你激励没给对,尝试debug下模拟仿真的网表

网友B(2024-03-18):
我也报类似的错误,楼主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报类似的错误,楼主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一个是配置文件的启动目录,另一个就是inst.file这个文件改了下,然后就是配置环境的脚本了。反正如果确认输入文件这些没问题,大概率都是软件方面的问题,debug很费时间。我现在不做这个了,所以太具体的我就有些忘了哈。

网友(2024-11-21):
请问log那边显示 cell 'ADT' not in active cell_list 是什么地方有问题导致网表读不进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