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嵌套密勒补偿的零点问题

楼主(2023-09-01):
图中是sanse书上的内容。图一是电路,图二是该电路的传输函数。想请问各位大佬,为啥这里密勒补偿会带来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如何从定性角度理解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同向叠加的信号路径产生左半平面零点,反向叠加的信号路径产生右半平面零点。红色为同向,蓝色为反向。
更详细你可参考下面这篇文章,该博主写的很好:
https://zhuanlan.zhihu.com/p/370976293

网友B:
应该是右半平面零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右半平面零点吧

是有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和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的。分子上的s二次项为负数。说明z1*z2为负。可以看看一下图二的传输函数。

网友:
重复内容已删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有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和一个右半平面的零点的。分子上的s二次项为负数。说明z1*z2为负。可以看看一下图 ...

是有一个左半平面极点。可以这样理解吧在cm1上产生的电流和gm2产生的电流相抵消的时候没有增益产生了零点。因为他们两个电流是同相的所以零点在左半平面

楼主: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零点在左半平面,则CM1和CM2的阻抗都为负数,对于VOUT点而言都是抽取电流,gm3小信号等效的话也是再抽取电流。对于VOUT点就不满足节点电流方程了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有一个左半平面极点。可以这样理解吧在cm1上产生的电流和gm2产生的电流相抵消的时候没有增益产生了零点 ...

cm1和cm2不都是跟主信号支路反向吗?为什么有cm1和cm2同相产生一左一右一说?难道cm1和cm2同相不一样产生同等平面的零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零点在左半平面,则CM1和CM2的阻抗都为负数,对于VOUT点而言都是抽取电流,gm3小信号等 ...

应该左半平面的极点远大于右半平面的极点,所以把cm1和gm产生的抽取的电流忽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1和cm2不都是跟主信号支路反向吗?为什么有cm1和cm2同相产生一左一右一说?难道cm1和cm2同相不一样产生 ...

因为gm是一正一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向叠加的信号路径产生左半平面零点,反向叠加的信号路径产生右半平面零点。红色为同向,蓝色为反向。
更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向叠加的信号路径产生左半平面零点,反向叠加的信号路径产生右半平面零点。红色为同向,蓝色为反向。
更 ...

非常感谢!但是不知道为啥,一开始好像没有显示你的发的贴子,还好我从头翻了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是不知道为啥,一开始好像没有显示你的发的贴子,还好我从头翻了一下,非常感谢!
...

因为外挂别的网站链接是需要审核的,2L先发的,但是审核是后面通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向叠加的信号路径产生左半平面零点,反向叠加的信号路径产生右半平面零点。红色为同向,蓝色为反向。
更 ...

这个帖子内容写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