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输出接口(时钟、数据都有)怎么加DC约束呢?

楼主(2023-09-01):
输出有个SPI接口,输出时钟信号SPI_CLK和数据信号SPI_MOSI、SPI_SS,既输出时钟又输出数据,该怎么加约束呢?如果只设置max_delay,则无法保证data相对于spi_clk的setup时间,是还需要加set_data_check命令吗?
set_max_delay和set_data_check的数值设置多少合适呢?

波形上看,spi的时钟很慢,可能只有几兆,比core的时钟慢很多,是不是直接false_path也行啊?

请教各位大神,项目里一般怎么约束啊?

网友:
这个不能设置output delay吗?为啥要设置max delay

网友(2024-05-28):
假如是master设备,SCLK是kernal clock时钟域的寄存器输出,因此需要被看作数据,约束output delay。
假如是slave设备,那就取决于你怎么用,如果直接当时钟,那就约成时钟,如果和master类似,还是同步到kernal 时钟域再使用,就约束input del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