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请问这种OSC怎么做

楼主(2023-09-01):
如图, trimmable RC  for ± 2 % fosc accuracy @ 25C ,  T=-20 ~ 85 C , fosc variation < ±1 %。这个应该怎么做,这句话的意思我也不太懂,恳求大佬帮帮忙(我是卑微的菜

网友A:
张弛就可以做到,搜搜相关论文,可以做到频率只与R和C相关,Trim R即可达到这个精度
另外,没有说振荡频率指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张弛就可以做到,搜搜相关论文,可以做到频率只与R和C相关,Trim R即可达到这个精度
另外,没有说振荡频率 ...

振荡频率80M,这个trimmable是什么意思?微调?不太理解

网友:
可通过修调的方式将频率修在2%范围内。在-20~85℃范围内,频率变化小于1%。选择低温度系数电阻,电容?可以做一个低频振荡器(减小延时对频率影响?),然后PLL倍频上去?

楼主:
感谢大佬解答,修调是自我调节吗?还是只要微小调节R或C满足2%就可以了?还是要同时调节RC?
下面这个电路架构能满足吗?

网友:
Trim是流完片之后,通过测试调节RC档位的配置来调节OSC的振荡频率。电路设计中只要留好档位就可以,需要根据Spec要求的步长做到LSB满足需求的惊喜程度。之前看到过的这种精度要求很低的OSC一般都是简单的RC充放来做把。做精细点的就把温补什么的再加上。

网友B:
可修调的RC振荡器设计,前一阵子有做过,这边有我参考的文章,楼主可以看看。
https://bbs.eetop.cn/thread-95066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修调的RC振荡器设计,前一阵子有做过,这边有我参考的文章,楼主可以看看。
https://bbs.eetop.cn/thread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