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个题增益应该怎么算?

楼主(2023-09-01):
各位大佬,这个如果要算的话就只能列小信号模型去算吗?还是说有简便方法。请教教孩子,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
答案当然是A;
1)就直观的办法,在输出端用诺顿等效,Av=G*Rout,因为输出短路,负反馈就没了,Rout的推导略需“谨慎”;
2)从M1的漏端断开看回去做诺顿等效,就可以用标准的负反馈分析方法处理,或者等效后接着用1)也行;
3)关于小信号模型,分析小信号增益对小信号模型的掌握是必须的,至于是中规中矩的画出来,还是胸有电路,一望而知,就需要练习和修行了。
仅供参考。

网友:
我认为这里应该选A。

网友:
首先计算第二级的增益为-gm4/gm3。反馈的环路增益则为 负的 第二级增益乘以M2到第一级输出的增益(可以断开M4栅极作为来计算),由于没有考虑寄生效应所以M2到第一级输出增益为1 ,你可以看成一个M2为输出端的跟随器。
由此得到环路增益为gm4/gm3。
则第一级增益为-(gm1/gm2)/(1+gm4/gm3)
总的增益为-(gm1/gm2)/(1+gm4/gm3)*-gm4/gm3。
得到答案A

网友A:
新人回答,这个你计算中间节点的增益会比较快即M4的栅极,假设为Vx,
由于gm2(Vout-Vx)=gm1 Vin,而Vout/Vx=-gm4/gm3,即可得到答案A

网友:
哦哦,没事了。方法是对的。跟我之前做题的选项不一样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这个你计算中间节点的增益会比较快即M4的栅极,假设为Vx,
由于gm2(Vout-Vx)=gm1 Vin,而Vout/Vx= ...

你这样算出来是选项D,应该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