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l40lp工艺和40ulp工艺区别

楼主(2023-09-01):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在对比hl40lp工艺和40ulp工艺25od33MOS版图时,发现ulp工艺比lp工艺多一层FET,其工艺区别是否是因为这层FET,FET又是什么呢?

网友A(2023-12-22):
具体结合design rule 和 pdk,这个FET作用类似s28 TG,作为IO电压标识层,单独出现代表一个电压(如2.5V),结合其他层次代表另一个电压

楼主(2024-02-22):
引用 网友A:
具体结合design rule 和 pdk,这个FET作用类似s28 TG,作为IO电压标识层,单独出现代表一个电压(如2.5V) ...

感谢,已经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