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做好bscan的pin,封装没有封出来,如何处理?

楼主(2023-09-02):
兄弟们,请教一下。

tessent做好bscan的pin,封装没有封出来,如何处理?
比如我做dft的时候a,b,c都做了bscan, 然后封装只出来a,b.如何处理?
有朋友说走bsdl,流程,  我把bsdl里面的 这个C pin, 的port list 里面的inout,改成linkage.
然后做pattern的时候报, C pin是linkage,但是还加了bscan, 有warnning,生成的wgl,还有c这个pin的驱动。
大家有遇到过过么?如何处理

非常感谢!!!

网友A:
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在插入bscan的时候就指定两种封装,这样tessent会自动生成两种pattern
第二种,参考第一种的bsdl文件,手动改写bsdl,然后重新产生bscan patter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解决方案:
第一种,在插入bscan的时候就指定两种封装,这样tessent会自动生成两种pattern
第二种,参 ...

好的,大概理解思路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