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route blockage的长度问题

楼主(2023-09-02):
各位大佬好,本人是新入行的IC新人,在做Block时,cts阶段时候出现io port 附近的route blockage 和cts的双倍宽度出现了DRC,主要是超出的宽度与route blockage重叠了,想问一下io port附近的route blockage在设置过程中,它的长度的设置是以什么进行预测的?有没有啥公式可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看了一下,脚本的默认为0.3,这个默认值是怎么来的?根据工艺节点的建议来吗?
...

这个要看维护流程的工程师/团队的想法,可能是default width的minspacing甚至是1/2minspacing,可能是fat metal的min spacing, 可能是min_area/default_width (让terminal天然地满足min area然后让blockage与之对齐),也可能是基于DRC的考虑再随便加点margin. 总体来说都是跟工艺相关

网友A:
这种blockage应该是你们流程脚本加的吧,grep一下就知道在哪个脚本加的了,然后看一下设置的是多少,主要就是为了避免集成到top出现物理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blockage应该是你们流程脚本加的吧,grep一下就知道在哪个脚本加的了,然后看一下设置的是多少,主要就 ...

谢谢大佬,我看了一下,脚本的默认为0.3,这个默认值是怎么来的?根据工艺节点的建议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维护流程的工程师/团队的想法,可能是default width的minspacing甚至是1/2minspacing,可能是fat ...

好的,明白了,谢谢大佬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