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40工艺无法自动填充dummy

楼主(2023-09-02):
求助使用过tsmc40工艺的大神们,为什么使用calibre drc跑dummy脚本文件没有生成gds文件呀?

drc并没有报错,但是跑完之后保存的目录下根本没有生成gds文件!

输出文件类型也改成了GDSII,但是无法改输出文件名,仍然是drc.results,好奇怪呀

网友A:
用命令行跑:calibre -drc /xxx/xxx.drc
改上面三个路径,一个输入的gds的,一个topname直接换通配符*,最后一个输出的gds路径,写绝对路径

楼主:
这是脚本文件设置,看了一下应该是正常的
//   ENVIRONMENT SETUP
//-----------------------
PRECISION    1000
RESOLUTION      5                               // tool resolution

LAYOUT SYSTEM GDSII
LAYOUT PATH "GDSFILENAME"                       // GDS file name
LAYOUT PRIMARY "TOPCELLNAME"                    // top cell name
DRC RESULTS DATABASE "DM.gds" GDSII             // Output topcell name is the same as the original layout,
                                                // please do not stream-in to the library of original design.
//DRC RESULTS DATABASE "DM.gds" GDSII _DM       // Output topcell name will be suffixed by _DM
DRC SUMMARY REPORT "DM.sum"
DRC MAXIMUM RESULTS ALL
DRC KEEP EMPTY NO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保存的路径没有权限?

网友:
一般都没有用图形化界面去跑,都是用terminal 界面去跑,首先source 你本地的cshrc, 然后./ 运行你的dummy drc 脚本 ,在当前路径下就会产生对应的gds. 请采纳!

网友:
rule填进去后点一下后面的load

网友:
版图内的prBoundary设置正确么?印象中,T家是以这一层作为参考来run DUMMY的

网友:
是不是把所有的dummy block Layer全部加上了导致的?

网友B:
可以尝试使用图形化的页面去跑。我有写个保姆级攻略,晚上上传到资料区,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回复,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选择脚本文件之后没有load,5楼的前辈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命令行跑:calibre -drc /xxx/xxx.drc
改上面三个路径,一个输入的gds的,一个topname直接换通配符*, ...

谢谢,修改后确实可以了!

网友(2024-01-25):
好帖子,2楼已经说清楚了怎么样去添加,run下calibre的脚本即可。dummy rule foundry需要提供。
没有成功的注意以下两点
1.需要基于哪个gds数据去跑,通常在dummy rule中的“”中写明,怕出错可以写绝对路径
2.通常先要定制一个区域,smic是BORDER,在foundry给的sealring上会有这个layer

网友:
兄弟,问下N40 做多有几层metal,最多 1p几m?

网友(2024-05-28):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使用图形化的页面去跑。我有写个保姆级攻略,晚上上传到资料区,可以参考一下。 ...

大佬,图形界面怎么跑啊?感觉数据界面不是很方便。

网友(2025-05-21):
学到了,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