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提问:scoreboard中如何收集expected_transaction和actual_transaction

楼主(2023-09-02):
  最近在用primer一书中的tinyalu练习写验证平台,由于reference model和dut处理激励所需的时间不同,scoreboard需要同步两种transaction的机制。

  之前使用的是UVM实战一书中提供的方法,动态数组存放expected transaction,之后再与actual transaction进行比较。
  这里想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实际上是不清楚UVM中各种port、export和FIFO在这方面的用法,希望大佬指点,谢谢!)

楼主:
希望另寻他法的原因还有动态数组的方法,需要expected transaction比actual transaction先一步来到scoreboard的限制。

网友A:
fork-join等两个都拿到以后再对比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k-join等两个都拿到以后再对比也是可以的

谢谢您的回答,之前尝试用两个FIFO连接用于同步,结果scoreboard中的transaction总是错位。后来才发现原因是interface中的clocking block加入的延时导致的验证平台时序问题,汗颜。

网友:
1、如果是保序比对,完全可以等到exp 和act都收集到了再比对,因为exp和act是一一对应的
2、如果是乱序的,那么需要让exp先到达,每次收集到一个act之后找到对应的exp去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