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习题10.4

楼主(2023-09-02):
各位大佬,今天在做拉扎维课后习题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答案中把H(jw)取为e^-jq。我不太能理解他的做法,还求各位大佬指导。 10.4

楼主:
感觉分子上的H(jw),是做了简化,用低频的值代替了,但是分母上的H(jw)为什么这么处理有点难到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分子上的H(jw),是做了简化,用低频的值代替了,但是分母上的H(jw)为什么这么处理有点难到我了 ...

其实是分子分母同除以了e^j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分子分母同除以了e^jθ吧

咦,这么理解,确实啊。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