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后仿sdf文件反标信息没有替换vlg标准单元的placeholder

楼主(2023-09-02):
tsmc的vlg单元库中,似乎使用了placeholder如下图。sdf文件back-annotation也显示加载了,但是似乎没有替换掉下面的0信息。
所以整个仿真没完全体现出来延时关系。
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vcs有额外控制选项需要添加么?

楼主:
module Axxxxx (A1, A2, A3, Z);
    input A1, A2, A3;
    output Z;
    and (Z, A1, A2, A3);

  specify
    (A1 => Z) = (0, 0);
    (A2 => Z) = (0, 0);
    (A3 => Z) = (0, 0);
  endspecify
endmodule

vlg的cell库是这样specify的

网友:
sdf应该是要覆盖specify的,没有开notimingcheck和nospecif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