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avi书中D触发器的原理图的问题

楼主(2023-09-03):
如图为razavi书中D触发器的实现,我不论怎么推导,都出不来D触发器的功能,这个结构应该不是一个带复位的D触发器的结构吧?

网友A:
你跑一下仿真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跑一下仿真不就得了

跑了,波形很奇怪,razavi这个地方应该就是错了的

网友B:
这个结构相当于是自带D=VDD的DFF,并且每一次触发都需要Reset一次,是可以推导出结果的,和一般的DFF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相当于是自带D=VDD的DFF,并且每一次触发都需要Reset一次,是可以推导出结果的,和一般的DFF有所不 ...

谢谢大神回复!可是那个D触发器接VDD的端口,我也没看到啊,按道理中间不是应该有一根线是连出来接着VDD的吗?这根线现在也没有连电位啊?

网友C:
这是锁相环里的吧,VDD没画出来,D输入一直为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锁相环里的吧,VDD没画出来,D输入一直为高电平

是的,是PLL中的,我算真值表的时候D也一直给高电平,但是出来的结果还是不太对

网友D:
在复位那里加一个delay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复位那里加一个delay试试

啊?这是什么原理?要怎么加呢?加两级反相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