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用ADE_XL进行蒙特卡洛仿真时,仿真太慢,出现以下错误,怎么解决呢???急!!!

楼主(2023-09-03):
(无正文)

楼主:
WARNING (ADE-7002): The Spectre run mode needs to be 'batch' when Spectre high-performance mode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setting the run mode to 'batch'. Loading elec.cxt  Loading vqp.cxt  WARNING (ADE-7002): The Spectre run mode needs to be 'batch' when Spectre high-performance mode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setting the run mode to 'batch'. ERROR (ADEXL-2220): While initializing the results database, the SQL pragma "legacy_file_format" with value "ON" could not be applied onto the results database engine Return value is: "" The results database uses SQL statements internally. ADE XL will continue to function but will operate slower than expected.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to report the problem.  WARNING (ADE-7002): The Spectre run mode needs to be 'batch' when Spectre high-performance mode is enabled. Automatically             setting the run mode to 'batch'. Loading monte.cxt  Loading stats.cxt  Loading paraplot.cxt  Loading adpServer.cxt  ERROR (ADEXL-2220): While initializing the results database, the SQL pragma "legacy_file_format" with value "ON" could not be applied onto the results database engine Return value is: "" The results database uses SQL statements internally. ADE XL will continue to function but will operate slower than expected.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to report the problem.

楼主:
引用 楼主:
WARNING (ADE-7002): The Spectre run mode needs to be 'batch' when Spectre high-performance mode is e ...

报错显示这个“legacy_file_format" with value "ON",导致ADEXL的速度会变慢,好慢啊,怎么能修改这个参数的值呢?

楼主:
ERROR (ADEXL-2220): While initializing the results database, the SQL pragma "legacy_file_format" with value "ON" could not be applied onto the results database engine Return value is: "" The results database uses SQL statements internally. ADE XL will continue to function but will operate slower than expected.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to report the problem.
就是这个报错,显示这个参数 "legacy_file_format" with value "ON" ,导致ADEXL仿真缓慢。。。怎么能改变这个参数的值呢?

网友A(2024-01-13):
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

没解决,找不到解决办法,重新弄一个系统和软件吧

网友(2024-07-07):
真的只能弄一个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