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混合仿真报错,

楼主(2023-09-03):
报数字top模块里的子模块is a leaf instance and is unresolved in cellview什么情况

网友A(2023-11-01):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2023-12-28):
引用 网友A:
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解决了,是verilog里的一个实例化代码写法的问题,换个写法就不报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verilog里的一个实例化代码写法的问题,换个写法就不报错了

你好,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麻烦问下实例化代码写法如何修改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麻烦问下实例化代码写法如何修改的呀?

不要同时定义几个实例,分开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同时定义几个实例,分开定义

这样啊,明白了,感谢!

网友A(2024-02-04):
引用 楼主:
不要同时定义几个实例,分开定义

是的,谢谢楼主。我这边的解决方式是新建一个专用于ams的仿真view,里面再把这个器件包起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2024-05-07):
引用 网友A:
是的,谢谢楼主。我这边的解决方式是新建一个专用于ams的仿真view,里面再把这个器件包起来就可以解决了
...

谢谢提供建议,请问有具体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供建议,请问有具体操作吗?

我遇到的问题是电阻串使用上图的连接方式会报错,因此新建了一个用于ams的view,如下图所示,将对应的电阻包在这个view里面,ams就可以识别到了,原因没有深究,如果你有了更深的理解也烦请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