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

楼主(2023-09-03):
请问各位大佬,为什么CIFB结构要求每一阶的运放性能都要好,导致功耗大

网友A:
因為會引入多餘的pole, 多餘的de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會引入多餘的pole, 多餘的delay

我看到网上有一段解释,不知道大佬觉得是否准确,CIFB结构每个积分器都要处理含有很多高频分量的反馈信号,所以每级积分器中运放的的带宽要求都接近,功耗比较大,而且积分器的输出摆幅一般较大,对运放的摆幅要求也很大。CIFF结构只有第一级积分器需要处理反馈回来的高频信号,这样,后级积分器中运放的带宽要求会逐级降低,有利于低功耗设计。

网友:
我的理解是CIFB相较CIFF,环路滤波器包含了信号分量,摆幅更高,对建立和线性度的要求更高。因此在低功耗设计里CIFF比较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