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IC618 ISR4以上版本

楼主(2023-09-03):
各位大佬,我想要将Spectre X集成到ADE之中,便于在AMS仿真时可以开启Spectre X。

但是目前坛子里的IC618只有500.4版本,低于Spectre X集成要求的ISR5.
正常ADE仿真可以在option中通过指令开启Spectre X,但是在AMS仿真中我不知道在哪填写开启Spectre X的指令。
我希望能开启Spectre X加速AMS的仿真速度

楼主:
求各位大佬能否提供IC618.500.4以上版本或者AMS中开启Spectre X的方式

网友A:
我装了ISR26,但是AMS依然只能spectre+APS,spectre可以用spectre X;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同求一个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了ISR26,但是AMS依然只能spectre+APS,spectre可以用spectre X;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同求一个解决方 ...

能否求一个ISR26的资源,我看坛子里说ADE开Spectre X好像是别的地方有option,和spectre开spectre x的方式有的不一样

网友A:
链接给你发私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给你发私信了

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装了ISR26,但是AMS依然只能spectre+APS,spectre可以用spectre X;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同求一个解决方 ...

你这应该是spectre的版本都够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应该是spectre的版本都够吧

够的,spectre21;非数模混合可以用spectre 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够的,spectre21;非数模混合可以用spectre X

那xcelium的版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xcelium的版本呢?

INCISIV152

网友:
太老了,数字仿真器不支持spectre x。换个xcelium的新版本。xcelium的安装的read me里面会有写与其兼容的spectre的版本,用更老的版本(比如你用INCISIV152)不一定完全不能用,但是新功能会没有

网友(2023-12-20):
引用 网友A:
我装了ISR26,但是AMS依然只能spectre+APS,spectre可以用spectre X;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同求一个解决方 ...

大佬求私信连接!

网友(2024-08-12):
引用 网友A:
我装了ISR26,但是AMS依然只能spectre+APS,spectre可以用spectre X;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同求一个解决方 ...

求一个

网友(2024-12-23):
引用 网友A:
我装了ISR26,但是AMS依然只能spectre+APS,spectre可以用spectre X;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同求一个解决方 ...

ic618isr26安装包还在吗?求分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