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LVS时遇到ERC错误

楼主(2023-09-03):
基准版图跑LVS时遇到这种ERC错误该怎么解决呢,希望各位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点击数字跳转到制定的错误, 新建一个layout,尝试把对应错误的器件或者相关层次调用,跑LVS测试。排除其他模块晶体管的干扰的情况下进行单独测试,先理解透该问题,再进行改错(如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数字跳转到制定的错误, 新建一个layout,尝试把对应错误的器件或者相关层次调用,跑LVS测试。排除其他 ...

非常感谢前辈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