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ifyCallback这个是如果调用的

楼主(2023-09-03):
我在尝试写hiCreateStringField的时候发现它的一个参数?modifyCallback并没有示例讲述该如何使用这个参数,我想知道这个参数应该如何使用,希望有大佬解答。

网友A:
字如其意,modify的时候调用callback。每键入一个字符就调用一次,删掉一个字符也会,反正就是一有变化就调用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如其意,modify的时候调用callback。每键入一个字符就调用一次,删掉一个字符也会,反正就是一有变化就调 ...

谢谢大佬,我这里的疑惑是我在调用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解释是有三个输入的,一个函数名一个文本类型和是否程序自动执行的值,我不清楚他这里的该怎么填写这三个输入,我给了它一个自定义的函数让其将value改成一个固定的值,但是他直接报错告诉我找不到这个stringField,所以想看一看有没有示例可以学习一下这个地方该怎么样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这里的疑惑是我在调用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解释是有三个输入的,一个函数名一个文本类型和是否程 ...

The callback can be of string, symbol, or function object type.

string这样写:
?modifyCallback "test"
...
procedure(test(filedName lastValue changeMode)
    ...
    t | nil | value
)
t的时候callback生效修改有效,nil的时候callback生效修改无效,value的时候是这样定义的:If the function returns some other value, it must be a string. This value replaces 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field.

symbol这样写:
?modifyCallback 'test
...
procedure(test(filedName scope lastValue changeMode)
    ...
)

function object type我也没理解该怎么写,传输的参数和symbol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callback can be of string, symbol, or function object type.

string这样写:

谢谢大佬,理解用法了,感谢!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A:
The callback can be of string, symbol, or function object type.

string这样写:

非常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