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如何快速批量debug!!!

楼主(2023-09-04):
lvs如何快速批量debug    有无大神出出招啊,怎么批量debug,net name对应不上

网友:
从简单好改的下手,这个还是要判断。

网友A:
LVS几千个错误一看就头疼,从第一个Error开始吧,查找了半天就是觉得没错呀,好奇怪。好难啊干版图真的难。
其实LVS的错误是有规律的,一个错误往往会引起几百个错误。不能闷头随便点个错误就开始查。最好是先从简单的错误开始排查。第一点就是确保电源地的正确,第二点排查器件属性,第三点是短路断路这些。
关于LVS的错误类型可以查看《芯片设计-CMOS模拟集成电路版图设计与验证:基于Cadence IC 617》作者:陈铖颖,范军,尹飞飞。
当然,针对TOP的LVS存在的上万个错误,可能还需要检查LVS的设置,巧妙利用LVS的XBOX功能,HCELL功能去控制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S几千个错误一看就头疼,从第一个Error开始吧,查找了半天就是觉得没错呀,好奇怪。好难啊干版图真的难 ...

的确是的,有些相同结构的两路信号,如果相互接反了,就会引发大量的错误,如果在debug是没有意识到关键信号接反了,在无关error中debug,就非常浪费时间。

网友(点评):
遇到过,吧两边器件全认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