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P Guard Ring如何在多个库里使用

楼主(2023-09-04):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需要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就是每次开始一个新工艺项目都会先做一个MPP Guard Ring,生成.il文件,然后直接在环境文件里load,每次起vir就能直接使用,但是我发现这个il文件只能在一个库里使用,打开另一个库的时候,就用不了,只能把il文件里techLibName那一行的库名换成另一个库的库名然后重新load才能使用。这样的话,想要每个库都能使用就需要好几个il文件,我尝试把多个库名加到同一行,做成techLibName = “A B C”这样,但是在另一个库里还是用不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多个库全部使用同一个il文件?

网友A:
试一下:在技术文件管理器中新建个工艺库(基于你们的原工艺库),设置好Guardring,添加好孔的信息(如需特调),在库管理器加载这个新工艺库。在附着工艺库功能处选好数个设计库,那么数个设计库均可以使用这个保护环。以及孔的信息,当然,新的工艺库也可以有更多的功能:例如新增层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在技术文件管理器中新建个工艺库(基于你们的原工艺库),设置好Guardring,添加好孔的信息(如需 ...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