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的启动电路瞬态仿真

楼主(2023-09-04):
小弟最近自己搭了一个带隙,但是在仿真的时候发现,在直流仿真的时候发现电路有时能正常启动,有时不能正常启动,但是瞬态仿真又是正常的,加了启动电路过后直流正常了,但是瞬态仿真没有什么变化,就是瞬态仿真好像无法判断电路能否正常启动。然后想问问各位大佬,如果我想看到启动电路的作用,(加之前异常,加之后正常),我应该做什么仿真呢?(瞬态仿真我是用的1ns的上升电平,仿1us的瞬态仿真

网友:
跑一下monte carlo

网友:
时间太短了,你给个10us上电到VDD或者更长,查看启动电路各节点的电压波形然后再去分析和你的启动时序对不对应

网友(2024-10-10):
有大佬知道加启动电路前后的简并点数量如何确定吗,可以通过仿真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