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ELIUM ML 和 XCELIUMMAIN 环境变量怎么设置?

楼主(2023-09-04):
大家好

XCELIUM ML 和 XCELIUMMAIN 环境变量怎么设置?
还有,这两个软件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
这个是XCELIUMML 还是XCELIUMMAIN 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XCELIUMML 还是XCELIUMMAIN 呢?

无所谓吧,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所谓吧,都可以

XCELIUMML  好像 和 XCELIUMMAIN 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XCELIUMML  好像 和 XCELIUMMAIN 不一样。。。

确实,我这个是MAI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我这个是MAIN的

请问有完整的XCELIUMMAIN  csh环境设置吗

网友B(2024-02-27):
可以提供查询工具设置环境变量的网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提供查询工具设置环境变量的网站吗

网友:
请问这是哪里查询到了,能否麻烦告知下 非常感谢

网友(2024-06-24):
ML 能干啥? 这图里明显是自己敲进去的 哪有什么查询的网站

网友(2025-11-27):
Edit it according to your installion verison & directory

CADENCE_DIR=/home/eda/cadence
# license
export CDS_LIC_FILE=$CADENCE_DIR/license/cadence.lic

# xcelium
export XCELIUM_HOME=$CADENCE_DIR/XCELIUM2209
export PATH=$XCELIUM_HOME/tools/bin:$PATH
export VRST_HOME=$XCELIUM_HOME
export IUSHOME=$XCELIUM_HOME

# Xcelium ML
export XCELIUMML_HOME=$CADENCE_DIR/XCELIUMML2209
export PATH=$XCELIUMML_HOME/tools.lnx86/bin:$PATH

# indago
export INDAGO_HOME=$CADENCE_DIR/INDAGO2209
export PATH=$INDAGO_HOME/bin:$PATH
export INDAGO_ROOT=$INDAGO_HOME

# Vmanager
export VMANAGER_HOME=$CADENCE_DIR/VMANAGER2209
export PATH=$VMANAGER_HOME/bin:$PATH
export MDV_XLM_HOME=$XCELIUM_HOME

# VAPPS
export VAPPS_HOME=$CADENCE_DIR/VAPPS2209
export PATH=$VAPPS_HOME/bin:$PATH

# jasper
export JASPER_HOME=$CADENCE_DIR/$JASPER2212
export PATH=$JASPER_HOME/bin:$PATH

# cdnshelp
export CDNSHELP_DOC=$XCELIUM_HOME/doc:$INDAGO_HOME/doc:$VMANAGER_HOME/doc:$JASPER_HOME/doc:$VAPPS_HOME/doc
export CDNSHELP_OFFLINE=t
alias c_help="cdnshel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