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report里报的大VIO的原因

楼主(2023-09-04):
求助各位。 综合后报告里,有些path里的cell delay 计算出很大的值。 一般是什么原因? transition不满足,查表查不到?
  Point                                                   Incr       Path
  --------------------------------------------------------------------------
  clock main_clk (rise edge)                             20.00      2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20.00
  u_rstgen/u_core_rst_gen/short_core_rstn_reg/CLK (TISCL7CNMV0_DFRTP_2)
                                                          0.00      20.00 r
  u_rstgen/u_core_rst_gen/short_core_rstn_reg/Q (TISCL7CNMV0_DFRTP_2)
                                                          0.77      20.77 r
  u_rstgen/u_core_rst_gen/U15/Y (TISCL7CNMV0_NAND2_4)     0.18      20.94 f
  u_rstgen/u_core_rst_gen/U39/X (TISCL7CNMV0_A2BB2O_4)
                                                          0.97      21.91 r
  u_rstgen/U78/Y (TISCL7CNMV0_NAND2_8)                    0.44      22.35 f
  u_rstgen/U93/Y (TISCL7CNMV0_NOR2_6)                     0.17      22.52 r
  u_rstgen/u_m0p_resetn/U1/X (TISCL7CNMV0_MUX2_4)      3151.03 #  3173.55 r
  u_rstgen/u_rstgen_reg/U88/Y (TISCL7CNMV0_A221OI_1)   9483.07 # 12656.62 f
  u_rstgen/u_rstgen_reg/U116/X (TISCL7CNMV0_AND3B_3)    154.79   12811.41 r
  u_rstgen/u_rstgen_reg/U91/Y (TISCL7CNMV0_A211OI_4)      0.34   12811.75 f
  u_rstgen/u_rstgen_reg/U115/Y (TISCL7CNMV0_A31OI_4)      0.31   12812.06 r
  u_ahb2apb/u_MuxPToB/U399/Y (TISCL7CNMV0_A22OI_4)        0.21   12812.27 f
  u_ahb2apb/u_MuxPToB/U21/Y (TISCL7CNMV0_NAND3_2)         0.17   12812.44 r
  u_ahb2apb/u_AhbToApb/U35/X (TISCL7CNMV0_MUX2_2)         0.36   12812.80 r
  u_ahb2apb/u_AhbToApb/HRDATA_reg_0_/D (TISCL7CNMV0_DFBBP_1)
                                                          0.00   12812.80 r
  data arrival time                                              12812.80

网友:
report timing至少把transition和capacitance给报出来,这么大的值应该都是流程上的问题,比如clock to data没有用ideal clock算而是按综合时的high fanout算

楼主:
谢谢提醒。已经找到问题,给high fanout的net 加ideal network了。

网友:
给high fanout的net 加ideal network了。
===
正解,就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