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下导出CDL脚本报错

楼主(2023-09-04):
执行si -batch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

Virtuoso Framework License (111) was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Total checkout time was 0.01s.
Successfully checked out Virtuoso Mixed Signal License.
si: Simulation is already running in run directory

脚本
名字:layout_ic61_cdlout.sh
语言:shell
功能:用脚本导出CDL  网表
内容:
#!/bin/csh -f
set cellname = $2
set library = $1
set include_file = "`pwd`/source.added"

cat << EOF >! si.env
simLibName = "$library"
simCellName = "$cellname"
simViewName = "schematic"
netlistType = "Connection By Name"
hnlNtlistFIleName = "$cellname.cdl"
incFile = "$include_file"
...
EOF
# ... 省略的地方请打开一个工作目录下的 si.env 文件补充完整

cat /dev/null >! netlist
$CDSHOME/tools/dfII/bin/si -batch -command netlis

楼主:
顺便问一下cat << EOF >! si.env 里面>!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之前遇到过,我忘记是不是这个解决的办法了,你可以试试看virtuoso启动的目录下或者你存放脚本的地方,会有一个.running 的文件,删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顺便问一下cat ! si.env 里面>!是什么意思

强制写入到si.en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我忘记是不是这个解决的办法了,你可以试试看virtuoso启动的目录下或者你存放脚本的地方,会有 ...

可以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制写入到si.env

但是会生成文件!si.env,是哪里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我忘记是不是这个解决的办法了,你可以试试看virtuoso启动的目录下或者你存放脚本的地方,会有 ...

这个应该是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之前遇到过,我忘记是不是这个解决的办法了,你可以试试看virtuoso启动的目录下或者你存放脚本的地方,会有 ...

对,我昨天也是这个情况,为什么要产生这个,里面写的return;怎么不让它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我昨天也是这个情况,为什么要产生这个,里面写的return;怎么不让它产生
...

第一,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我的情况是,我想把cdl 输出到指定的路径才出现的

第二,里面写的ruturn 我猜的可能就是直接不执行si.env,我是对比之前的文件发现多了一个.running 的文件,才试着删掉,看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原理我也不清楚。
第三,我并不知道如何不让它产生,但是我在shell脚本里写了 if语句,如果 搜寻到它,就把他删掉,这样就可以继续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