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drv $L create layer 2

楼主(2023-09-04):
请教大佬,$L create layer num num是用layer map与gds layer对应起来吗?怎么区分gds num相同 ,但是datetype num不同?

网友A:
create layer 后面直接写上layer_num.datatype_num,中间使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eate layer 后面直接写上layer_num.datatype_num,中间使用 .

okk 谢谢

网友B:
请问楼主calibredrv的相关语句介绍文档在哪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calibredrv的相关语句介绍文档在哪看

看下calibre help吧,我是从eetop找的手册

楼主(2023-11-17):
引用 网友A:
create layer 后面直接写上layer_num.datatype_num,中间使用 .

能不能请大佬再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