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list vs netlist

楼主(2023-09-04):
想看两个schematic有没有连线的错误(正常应该两个schematic连接一样的),跑LVS中的netlist VS netlist,但两个netlist中线名称不一样,导致LVS报错,有什么办法忽略连接线的名字吗?有大佬会设置吗?

网友A:
LVS NON USER NAME NE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 NON USER NAME NET “.”

请问这个是在calibre的哪个选项里设置的? 没找到这个设置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感谢

网友B:
请问netlist vs netlist 设置中rules 添加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netlist vs netlist 设置中rules 添加什么

还是添加你所用工艺的lvs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添加你所用工艺的lvs文件

谢谢!